千年难遇的奇怪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12-06-09):
问题如图片所示:
PIN2为信号输出端,PIN1为信号输入端 走线路径为红色顶层盲孔到蓝色第三层,然后再从第三层直接到BGA焊盘引出。(蓝色第三层路径上多打了一个到第一层的盲孔)
实验一:用表二极管档量PIN2与PIN1通断情况,导通
实验二:用表电阻档量PIN2与PIN1之间电阻为0.8几欧姆
实验三:焊上PIN2所在的芯片。让PIN2芯片正常工作,在PIN1芯片处测量输出信号
        测量结果,除了图中所示线路在PIN1处测量不到信号以外,其它管脚信号均正常
实验四:在线路顶层如图所示位置割断铜箔,此时测量PIN2输出信号正常,
        线路线宽4,5mill,线距5mill,5mill盲孔  信号频率小于100KHZ
问题点如上所述,小批量20片板子问题点都相同,目前此批量板子已经封存待报废
为什么信号就是过不去呢??各位大虾小虾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何解决思路呢???
望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你只测了通断,没有测短路情况,怀疑该信号在第三层和电源或地短路了,解决方法只有两头划断用线飞

楼主:
确认没有和旁边线路或者别的线路短路,飞线方法无法实现,因为线在第三层,第二层还有线路,线引不出来的,现在怀疑是不是与第三层那一小段线包地有关??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网友:
用表测量该线路对电源和地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