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d复用的问题-求助贴-大虾进

楼主(2012-06-09):
问题是导入到allegro中后block中的reference怎么都一样啊,而且显示无连接属性(一图中就芯片是不同的ref,其他都一样)
我在做mdd文件时候是没有问题,显示还是有连接
图中是我做annotate的过程选项
个人理解是没有将block中的reference给update
求大虾们给个指导

楼主:
第一图中的两个就是第四图右边那组芯片
我把第三图中的action选择了inc也是同样的效果
哪位大虾帮帮忙,可qq

楼主:
顶啊,大虾在哪里,版主。。。

网友A:
說實在的這種 Module Reuse 的方式實在是 XXX , 早就不用這種方式了.
我現在都用 Replication 來處理這種 reuse 的問題 , 根本不用考慮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實在的這種 Module Reuse 的方式實在是 XXX , 早就不用這種方式了.
我現在都用 Replication 來處理這種  ...

呵呵,习惯15.5了,没换成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實在的這種 Module Reuse 的方式實在是 XXX , 早就不用這種方式了.
我現在都用 Replication 來處理這種  ...

你说的rep15。5版本能用吗???多谢指导

网友:
這個功能僅在 v16.2 以後才有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