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1082cdbf34e757b617499e7ace9068af","traceid":"1a1c710217583186873264426efdd1","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3-02-27):
这样我也不懂了………………

网友:
这块红色的顶层走线时什么东东

网友:
从BGA下面飞线出来是可以的,找个维修高手肯定能线你搞,以前手机样机线路有问题,都把第四层挖出来把线接好。

网友:
线路在底下三层,割不断也飞不出来,怀疑是与转弯的那部分包地有关系

网友:
怎么会飞不出来呢,BGA照样飞线,亲试.

网友:
看到PIN1上好像有过孔或者通孔,割断线的时候没有测一下PIN1测试是否跟其他网络存在短路?

网友:
    检查gerber文件  看孔是否有钻孔  有时候软件错误  出图的时候会丢失钻孔

网友:
    方便的话传份出图文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