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放大器电路板的Layout问题

楼主(2012-06-10):
虽然我画射频PCB板已经有半年了,但我一直有些问题一直不怎么明白。在信号线上引一根线出来与地相连是起什么作用的(见图)

这是整个电路图

这是整个电路图

这是另外i一个电路图,线宽10MIL,频率为1575.42MHz,板厚0.8mm

这是另外i一个电路图,线宽10MIL,频率为1575.42MHz,板厚0.8mm

网友:
图太小,标注清楚点先。。

网友A:
你看看长度是不是波长的四分之一。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这根线可能是用来匹配的,相当并联了一个电感。

网友:
应该是匹配左左右  我是做射频的 也有见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B:
短路枝节线,这个电路是315MHZ还是43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长度是不是波长的四分之一。

没有1/4波长

网友A:
那你给出长度还有信号频率吧。。。。。还有此线线宽,和顶层到第二层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枝节线,这个电路是315MHZ还是433MHZ?

都不是,是1575MHz。你这是那本书上面介绍匹配的,这短路枝节线是用ADS SP参数仿真得到的线长匹配吗

网友C:
没见过GPS这么搞的。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专业,L3边上是LDO吧,Q1,Q2是放大器,F1=1.57242G的SAWF?

网友:
我也认为是匹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GPS这么搞的。

有很多GPS外置天线是这么布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给出长度还有信号频率吧。。。。。还有此线线宽,和顶层到第二层的距离

这是一个双层板,具体的线宽和线长尺寸没有,只有大致的尺寸,我没有这些板的PCB文件,图已经附上了

网友:
    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枝节匹配电路,ADS 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网友(2012-12-08):
    GPS外置天线,双极放大,而且这个面积的陶瓷片应该是25*25的,双极放大应该是一左一右的

网友:
    LNA的设计,要求匹配到最小噪声。
    这个板子明显是经过仿真后得出的设计。
    射频信号线上又有到GND的走线,是用来匹配和滤波用的。
    如果板子的材料,厚度变了,这些线必须要做相应的调整。
    分布参数不好把握。

网友:
    做通信的兄弟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1452441320

网友(2013-03-17):
    可能有几个作用
1、匹配;
2、防雷(防静电);

网友:
    匹配作用,相当于一个电感并联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