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画封装时pin的方向不能旋转

楼主(2012-06-10):
cadence 16.5 allgro中,在画封装时候,引脚的方向已经选择改变90度,可是不能立刻生效啊,只有在下一次放置引脚时候才旋转。请问怎么设置能立刻生效呢? 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我貌似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试试调好90度以后,再在电路图上右键选rotate,然后再右键单击选done.

楼主(2013-04-29):
最后确认是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