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一个电路

楼主(2012-06-10):
上面这个原理图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输出应该是多少?
三端稳压管7805内部最简单的模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感觉出来的电压是3.4V

网友:
电路画的有点问题,应该是Vd1-0.7左右了。

网友:
4.9V

网友:
三极管基极电位被稳压管钳在5V6,发射极压降0.7V,故输出为4V9=5V6-0.7V

网友:
    电压表内阻是很高的,发射极基本上没有电流,相当于开路,在这种情况下发射结压降还有0.7 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