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的检查问题?

楼主(2012-06-11):
pads LOGIC画完原理图后能不能像LAYOUT那样检查错误?如果有怎样操作呢?

网友A:
貌似好像木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好像木有啊?

那你是怎样检查原理图的?

网友B:
生成网络表,或者直接导进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网络表,或者直接导进PCB

大哥,这是意思?
导入PCB如果是错了怎样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是意思?
导入PCB如果是错了怎样查呢?

其实,logic是由这个功能的。你直接导网表或者导到PCB时,他会有一个文件显示你的原理图信息,如果你的原理图存在问题,都会在里面提示出来。比如单网络连接的net或是元件等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logic 中低级的错误,软件已不允许你做。其它的错误在传到pads 中会有提示。如6楼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