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交换引脚问题

楼主(2012-06-11):
pads Layout 中想交换FPGA的引脚,调整下连接,发现swap pin  无法使用,交换时报错 pins have different or no-defined swap IDs,检查发现 FPGA 是unswapable ,但不知道哪里修改设置 ,求教

网友A:
这个要在库中编辑PIN的swap属性。0为不能交换,其它数字相同时可以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在库中编辑PIN的swap属性。0为不能交换,其它数字相同时可以交换。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