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和地不显示飞线

楼主(2012-06-11):
画板时,除了电和地,其它地方都有飞线,但是电和地没有显示飞线并且电和地的焊盘上都有个方框,如果走线,方框会跟着移动。

楼主:
如何去掉方框显示飞线??

网友A:
在assign DC Net中去掉设置的电源网络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ssign DC Net中去掉设置的电源网络电压值

这个是在哪个菜单下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ssign DC Net中去掉设置的电源网络电压值

我是在edit——net properties 后 有个表 里面有一个电压值,你说的是这个吧?我去掉后可以显示飞线了:)谢啦。
想问下 这个是什么愿意造成的,之前我没设置过net properties下的电压值。以前画板也没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从原理图带过去的吧,这个值对PCB仿真是必要的

网友B:
你用的是15.X版本  还是16.X版本?

网友C:
里面勾选 就可以显示飞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15.X版本  还是16.X版本?

15.7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勾选 就可以显示飞线啦

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15.7版本

哦,我看到有人给你解释了,8# 是正确的。在15.5版本里也有人会用选中No_Rat来设置的。

网友(2012-07-20):
又学到一招了,感谢楼分享

网友:
那个方框也是飞线啊,就是为了看起来没那么乱设计的。干嘛要弄成全是线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