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中复合封装的器件如何指定Part

楼主(2012-06-11):
在Dxdesiner中,如果一个图中要用到多个符合封装的器件,比如要用两个排阻,每个排阻有两个slot的symbol组成,那么如何在Package之前能指定那两个symbol是属于同一个Part呢?我试了多次,没有发现规律啊。望哪位高手赐教啊?
下图是现在的情况,看到标号是乱的。怎样让他们呢有规律啊?

网友:
加一个cluster属性,不过阻排不建议分开,大量阻排使用时就是灾难。

楼主:
谢谢hewei_2000的回复,我查了下Cluster的作用,手册解释说是这样的。
The Cluster property enables you to cluster symbols for component placement in PCB layout. Symbols with the same cluster number are grouped during Automatic Placement in PCB layout.
我在器件中增加Cluster的属性,发现比原来规律些,不过还是没有办法控制。
“不过阻排不建议分开,大量阻排使用时就是灾难”,这句话很对。我只是在学习怎样做封装。
如果把排阻做在一起,就没有了swap gate 的功能了,挺可惜的,不知道有没有两全的方法。

网友:
排阻的symbol第一要素是直观,你的附图里上面三个2/3,下面三个1/4,两边不明的symbol pin排列可能需要再整理。

网友A:
简单的方法,4个Part一次全部取出来,放完第一个,按住Ctrl往外拖,位置尽量放整齐,看图吧!

这个Symbol有点问题,Pin顺序应该是1/8,2/7,3/6,4/5一对。

楼主:
试了一下,楼上的方法基本可行。在我试的几次中,都是可以的。谢谢 jasonwzh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楼上的方法基本可行。在我试的几次中,都是可以的。谢谢 jasonwzh .

小经验分享,不足言谢!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呵呵!

网友B:
可以用slot方法选择嘛

楼主:
rickleaf, 版主,大侠,如果电阻做在一起,怎样用slot的方法呢?我怎不清楚,望赐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hewei_2000的回复,我查了下Cluster的作用,手册解释说是这样的。
The Cluster property enables you  ...

swap pin和swap gate在PDB那里做就可以了。

网友:
slot这种方法,用mentor EE时不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只有阻排还可以用下,但EE里的DX有多种分组的方法,阻排做symbol就一个,器件内部swap的问题到PDB里解决。
cluster的用法是不同组各有一组名字;另外还有就是Parts,但用parts时库是另一种做法。

楼主:
hewei_2000, 谢谢回复,请教 几个问题:

“slot这种方法,用mentor EE时不是为了解决这种问题”,那slot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器件内部swap的问题到PDB里解决”,是不是指在Parts里解决。我现在这样做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slot方法选择嘛

Slot的方法对于按顺序Create RefDes.没有什么作用的,如果你已经做了Create RefDes,再选Slot,只会导致器件冲突吧?如果没有做Create RefDes,用Slot选完好像也不解决问题。

网友B:
在做packages之前。

1)在放置part的时候主动的区选择你需要的slot。
2)还可以用slot命令去更改。

在package的时候,就会根据slot来确定用几个part了。

楼主:
谢谢rickleaf耐心讲解,我主要是想实现的功能是:在Expedition中实现 swap gate 的功能。
至于刚开始提到的问题,是因我我不知道如果将电阻做在一起,怎样实现slot的定义。
现在看来,将电阻做成一个封装,即可以在Part定义是实现slot的定义(Expedition中实现 swap gate),又比较直观,应该是比较好的办法。
jasonwzh提到的slot问题确实存在,我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才一直在想其它的解决办法,再次感谢jasonwzh,其实你在5楼提到的办法已经很好。
rickleaf版主说的“在放置part的时候主动的区选择你需要的slot”,我一直没有找到在哪里选择,可能是版本不同吧,我用的是EE7.9.3.
rickleaf版主说的“还可以用slot命令去更改“,确实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过觉得不够直观简单。
谢谢所有答复关注的人。

网友:
Mentor EE、Cadence Allegro这类的Flow软件,在用户使用中,都有形无形的导向规范化,实际上光是掌握其软件使用已经能使我们自身的设计思路规范很多,受益匪浅,也不枉我们费这么多心思去钻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rickleaf耐心讲解,我主要是想实现的功能是:在Expedition中实现 swap gate 的功能。
至于刚开始提到的 ...

Symbol里的slot和PDB里的slot是2件事,我前面讲的是前者,这2件事有些类似,但不相同,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操作理解,阻排这个用PDB里的slot就可以了。

网友(2013-04-03):
引用 网友B:
在做packages之前。

1)在放置part的时候主动的区选择你需要的slot。

版主您好,我想在一个symbol下建立不同外形的封装该怎么操作,我只会在一个symbol下建立相同外形的封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mbol里的slot和PDB里的slot是2件事,我前面讲的是前者,这2件事有些类似,但不相同,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操 ...

你是说两个不同的symbol对应一个part吗?

网友(2013-05-06):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4个Part一次全部取出来,放完第一个,按住Ctrl往外拖,位置尽量放整齐,看图吧!

这个Symbo ...

这个方法我也试了一下,可是结果不尽人意。
你说放完第一个的意思是不是放完第一组啊,
我是先拿四个出来,把四个摆成一组,摆好了再选中四个,按住Ctrl往外拖,可是还是乱排的

网友: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只是位号会乱排连pin number也会乱排啊,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