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朋友进来帮下忙,谢谢了

楼主(2012-06-11):
pads怎么样新建一个目录存放PCB的元件库和封装库,谢谢了

网友:
    菜单   file-----library     create new lib.....

网友:
    File--Library...--Create New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
    照楼上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想把一个库转移怎么办啊?路径怎么改?封装怎么转移啊?

网友:
    转移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要把这个库里面的原件转到另外一个库里?
flie--》library--》选择你要转的某个,如decals--》这个目录下你要转哪个原件就选中它(只能一个个转)旁边有个COPY 选中弹出一个窗口,在窗口中选择你要转到的那个库,需要修改名称就修改不需要就继续,ok 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