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段代码错在那里?谢谢

楼主(2012-06-11):
    我想把顶层带有地网络的铜皮删除掉,代码如下:

    all_shape_top = axlDBGetShapes("ETCH/TOP")
    foreach( one_shape_top all_shape_top
          shape_net_name = one_shape_top->net->name
          if( shape_net_name == "GND" then
              axlDeleteObject(one_shape_top)
             )
    )

    调试的时候,报这个错误:W-Cannot delete element type:Shape(auto-generated) "GND,Etch/Top"

    然后我用这个方法也不行:(所有网络都锁住了,只有地网络没有锁的情况下)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shapes") ?onButtons '("noal" "shapes"))
    gnd_shapes = axlGetSelSet(axAddSelectAll())
    axlClearSelSet()

    axlDeleteObject(gnd_shapes)

    报的错误一样,不知道为何?求指教,目前用的是allegro 16.3版本.

网友:
    动态铜删除可以使用
    axlDeleteObject(one_shape_top->shapeBoundary)

网友:
    又见大牛,泪汪汪。

楼主:
    原来这样,动态铜皮和静态铜皮删除方法还不一样,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顶!!!!!!!

    修真世界  神印王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