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如何画金手指的封装

楼主(2012-06-12):
我尝试了用俩个PAd封装,但是16.3 pad designer里,如果选single layer mode只有begin layer一层,
选了soldermask_bottom,调用pad时是也只会显示在top层,求高手指教

楼主:
已经搞定,俩面分开画,就OK了

网友(2013-05-17):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俩面分开画,就OK了

能详细描述下“侧面分开画”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求指导,新手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