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铺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12):
在修改一个文件时发现内层的copper离VIA距离和TOP以及BOTTOM层有区别;尝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有办法将内层和表层的设置统一,求助高手.先谢啦!  绿色为TOP层,兰色为GND层;

网友A:
红色圈圈可以对某层进行单独的规则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圈圈可以对某层进行单独的规则设置!

谢谢你的回复!
这个之前也试过,没办法改变。
目前的状态是内层如果用split/mixe处理就始终无法改变copper离SMD、VIA等过近的问题。但如果用no plane处理,就可以解决。
很迷茫。希望有高手能解答。

网友:
可以在pad stack里面修改一下via的 antipad 的大小。

网友:
或者在Tools→options→split/mixed plane下面把Use design rules for thermals and antipads 这一项给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