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给我一个芯片我怎么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停产芯片

楼主(2012-06-12):
请问大侠:给我一个芯片我怎么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停产芯片?一般情况下每一种芯片停产之后都有新的芯片来替代他,但是我又怎么查到他的替代品呢?还望高手解答!!!

网友A:
在选型时就要向代理商问清楚,芯片的价格、产能供货情况、生产工艺,来了解芯片的使用情况。如果有替代,代理商一般都会告诉你的。如果你是自己用的话,就问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型时就要向代理商问清楚,芯片的价格、产能供货情况、生产工艺,来了解芯片的使用情况。如果有替代,代 ...

选型的时候问过代理商的,但是我问了好几家,可能是个人的利益吧,他们都不说的,只给我那个芯片的报价,我用的芯片是美国APEX公司的PA85,可是那个芯片贵得要死,原装的要1000多一个,二手的也要300多,找了好几天替代的产品都没有找到,心里甚是郁闷!我就在想是不是停产了,请问你知道吗?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就不是很清楚了,百度&google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就不是很清楚了,百度&google一下吧

查了,并且查得头都大了,最后才来论坛求助的,毕竟选一个合适的元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