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问题

楼主(2012-06-12):
为什么这种异性焊盘按照正常方法修改不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應該是銅泊與PIN關聯起來的。。首先要解除關聯吧。。。。。才能改,發個PCB看看。。

网友:
请在红圈画出的地方修改,右边的radius 是倒角的半径,左边那个是倒脚的类型,是圆弧型还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