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射频相关知识

楼主(2012-06-12):
如图,第一次接触2.4G,不知道天线要怎么算,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我这是模仿别人的画的,效果不是很好,
    如果自己画,要这么知道天线的长度和折点的宽度

求版主和各位高手指教
    不甚感激

网友A:
    典型的单极子天线,四分之一波长,画的时候可以尽量展开,弯折的目的是减小面积,线粗细会影响带宽。   如需准确结果,需HFSS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单极子天线,四分之一波长,画的时候可以尽量展开,弯折的目的是减小面积,线粗细会影响带宽。   如需 ...

是不是天线只要长度一定,可以根据空间限制自行弯折呢

网友A:
    是的,但是弯折的太厉害了,有效面积小,天线效率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弯折的太厉害了,有效面积小,天线效率上不来。

我将天线接到地网络,然后用画地线的方式,画出天线,效果如图,请问这样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