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差分的时候为什么走不了弧形模式,求大侠们指导!

楼主(2012-06-12):
走差动式布线的时候,为什么我走不了平滑的弧线模式,请指教,我的shift+空格 无法改变差分线的弧形走线模式!,请指教!

只能45°track

只能45°track

楼主:
我希望的样子见图片,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好像在AD中差分走线只能切换45°和90度走线吧,你发的图片我个人认为是先走好差分线,然后在拐角处单独对单线进行圆弧处理。

是不是这样的啊,我刚刚随意画的。

网友:
AD 10有走圆弧差分的功能。一般情况下,硬件工程师没有特殊要求的话,都是走的拐角。这样的好处就是在修线的时候方便。当然,对性能来讲,走圆弧会比走拐角好些。

楼主:
谢谢3楼,我就是想要你说的那种效果,因为我这个板是高频板,所以对走线要求比较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AD中差分走线只能切换45°和90度走线吧,你发的图片我个人认为是先走好差分线,然后在拐角处单独对单 ...

谢谢,就是想要这种效果!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没解决,期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没解决,期待高手

3楼已经解决了啊!

网友C:
shift+空格应该可以切换吧,刚画完一对差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ift+空格应该可以切换吧,刚画完一对差分线。

不是吧,我是AD09,你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