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什么要塞孔?

楼主(2012-06-12):
BGA什么要塞孔?

网友A:
BGA如果不塞孔的话,会漏锡的。漏出去,BGA可能会吃锡不良而空焊;漏过来,可能锡又多了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如果不塞孔的话,会漏锡的。漏出去,BGA可能会吃锡不良而空焊;漏过来,可能锡又多了而短路。

漏出去和漏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漏出去和漏过来的意思就是一旦阻焊工艺做啦塞油处理,顶和底两面刮锡过炉后就不会出现上面所说的漏锡和吃锡现象。另外,就是在画图时一定要在BGA元件的四角做MARK点,用来激光定位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