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规则设置中,怎么设置线长?

楼主(2012-06-12):
    dxp规则设置中,怎么设置线长?比如:我想设置晶振输出网络clk小与10mm 。

网友:
    貌似不能设置的,AD貌似还不能像mentor那样能限制走线长度,想要限制走线长度还是得人为控制。

网友A:
    把晶振输出网络clk走好,确保小于10mm 。然后开始绕线绕到10mm。步骤如下:
1、按t r进入绕线模式
2、按tab选择好绕线长度(10mm)和形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晶振输出网络clk走好,确保小于10mm 。然后开始绕线绕到10mm。步骤如下:
1、按t r进入绕线模式
    2、按t ...

他貌似是需要限制一下线长,以免在画板子过程中clk线长度超过10MM,只要走线小于10MM就行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貌似是需要限制一下线长,以免在画板子过程中clk线长度超过10MM,只要走线小于10MM就行了 ...

    是呀,标题的内容怪怪的

网友C:
    AD9规则里有设置走线的长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9规则里有设置走线的长度的

对的,在高速那类里有个Length

网友:
    楼上两位很厉害呢,这边的规则真没怎么研究过,他们不说还真不知道。大概研究了下,想控制线长应该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