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过孔通过电流大小问题

楼主(2012-06-12):
电源转层时要过孔,请问下如果0.35(0.7)或0.45(0.9)MM这二种过孔可以通过多大电流?

网友:
这个计算其实主要还是要考虑过孔的孔铜厚度,一般算法,1oz铜厚1mm线宽过1A,一般孔壁铜厚18-20um,算一下孔的周长,剩下的大家自己算吧。呵呵!

1mm*0.037mm/1A=3.141592654*过孔直径mm*0.020mm/?A

这个1oz/1mm/1A是个估计的值,可以用来参考。

网友:
一般10mil的孔经验值在1A左右,但是按照IPC新标准计算的实际极限值可以超过2A,前提孔壁镀铜厚度在30um左右,温升20~30度

网友:
不能盲目的认为可以使用电流上限值,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网友:
给你一个计算工具

网友:
填写里面的参数,比如升温控制多少,铜皮厚度,可以算出多大电流要多少此类过孔数量

网友:
1.一般来说10mil孔径的过孔可以过1A+的电流,这说法中未提及的环境条件是“自然冷,温升10摄氏度”。
2.当过孔处在散热环境差,温升高的环境中,这个值自然要下降,降多少只能自己试验了。事实上,10mil过1A不算最好,也算得上是较好的情况了。
3.孔壁镀铜厚度,电路板制造标准有明确规定,大部分板厂也都能达到,一般制造标准就是2楼所说。考虑载流量一定按这个厚度考虑,高于这个厚度板厂多半不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