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翻转问题

楼主(2012-06-12):
用的是allegro16.3,在使用EDIT-MIRROR功能的时候,可以把底层的器件翻转到顶层,但是顶层的器件无法翻转到底层,求教,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正常應該不會如此.
但是如果這顆零件有被設定ALT_Symbol 時 , 是可以鎖定該 Symbol 只允許在Top 或 Bottom 層這樣的控管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ALT_Symbol我理解就是可以几种封装之间选择,现在我没有封装选择,只有一种,只有在place的时候可以放在底层,MIRROR之后在顶层,再想从顶层MIRROR到底层就不行了

网友:
一般器件刚放下来是是在top层,怎么你的place的时候可以放在底层,还镜像不了,是不是该封装做的有问题呀?

楼主:
如果一开始放在top层,是无法镜像不到BOT层的,只有一开始放到BOT层才可以镜像到TOP层,然后就无法镜像到BOT层了,封装我是直接用package(wizard)做的,因为我也是才用allegro,所有不知道封装做的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