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孔去ring环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请教一个问题:
6层板,2-5的埋孔,假设有一根线从2层到4层,那么这个埋孔在第三层的ring环,可不可以删掉。删与不删在成本,工期,以及这种孔的牢固度上,有什么不同?谢谢哦

网友A:
可以删掉。删与不删在成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工期上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孔的牢固度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因这种是埋在板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删掉。删与不删在成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工期上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孔的牢固度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因这种是 ...

谢谢哦
既然如此,板厂为什么还要删呢?

网友:
删除对于板厂来说好生产一点,不容易出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