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安装问题,高手解决。

楼主(2012-06-12):
有两个模块无法安装,提示license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安装时还没有制定license,怎么会提示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刚刚下载的update6安装后提示,找不到dxanalog.dll文件等一系列警报,但可以运行,只是速度超慢,还有就是连接expeditionpcb时,提示错误。单独打开expeditionpcb时也是慢的无话说,还有就是授权license也少的很,请告诉解决。谢谢!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2012-10-20):
找不到dxanalog.dll文件等一系列警报,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说一下我的解决方法,
原因应该是之前安装了其它版本的MENTOR软件,有WDIR这个设置目录的环境变量。从环境变量里面去掉其它软件的WDIR。再启动dxdesigner就没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