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教:SIwave能否切割PCB减小计算量

楼主(2012-06-12):
各位 请教一下siwave中能否切割PCB,像Sigrity中那样,减小计算量。谢谢

网友A:
RE: 请教:SIwave能否切割PCB减小计算量

可以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有问题

版主, 有没有推荐个教程或者示例瞅瞅??

网友:
这个也要教程?help里面搜索clip design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