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在执行SKILL的时候不刷屏?

楼主(2012-06-13):
    比如我在删除过孔的时候,如果这个过孔所在网络是保护的,它就会有一个提示:
    Cannot edit via "N20439658,Via28r16,(1110 1500)".Net "N20439658" has the FIXED property.

    如果很多这样的孔,则一直有提示,直到结束,感觉在刷屏,有什么办法只让它执行,而不提示呢,如下代码:

    ;select vias
    axlClearSelec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noall" "vias"))
    vias_select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axlClearSelect()

    ;delete Vias of select
    axlDeleteObject(vias_select )

    最好不用再增一个判断,网络是否保护,能否在axlDeleteObject(vias_select ) 这里加一个参数,可以让它不打印信息在屏幕上。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超级医生 杀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