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想法,高手讨论:生成的PDF位号图能支持搜索位号吗?

楼主(2012-06-13):
RT,比如我生产TOP和BOTTOM面位号图的PDF文件,如何在这个PDF文件中搜索某一个器件呢,比如有个R120,我CTRL+F搜索R120能指导这个位号就好,这样我在板子上查器件时候不用打开pads等软件了,也是有点方便的,不知道哪位有办法解决,一直思考这个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pdf 阅读器吧

楼主:
你试过么?还有这样的PDF阅读器吗?支持搜索位号?

网友A:
PADS软件转换后的PDF文件可以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软件转换后的PDF文件可以实现你说的这个功能

我就是用PADS LAYOUT导出位号图的,但是位号图PDF文件不支持搜索位号功能啊,兄弟知道??

网友:
pads直接输出的pdf是支持位号搜索的

网友B:
PADS Layout 在 菜單 -> File -> Create PDF ,產生 TOP 和 BOTTOM 面位号图的 PDF 文件,是可以搜索的。(我用的是 PADS 9.4 版的。) 如果是用 菜單 -> File -> CAM 打印成 PDF,是不可以搜索的。

网友:
07的不能搜

网友:
2005的也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 Layout 在 菜單 -> File -> Create PDF ,產生 TOP 和 BOTTOM 面位号图的 PDF 文件,是可以搜索的。(我 ...

我就是用PADS LAYOUT 2005的CAM输出PDF位号图的,无法搜索位号的,难道PADS LAYOUT的CREAT PDF能创造位号图?那是原理图么?试试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PADS LAYOUT 2005的CAM输出PDF位号图的,无法搜索位号的,难道PADS LAYOUT的CREAT PDF能创造位号 ...

有 Create PDF 的功能,印象中好像是在 PADS 9.1 版開使才有的。之前舊的版本是沒有的。

楼主:
NND,我的是05版本LAYOUT根本么有CREAT PDF哦,看来这个05的LAYOUT不能实现PDF搜索位号图了

网友:
果断装9.4.1版本

楼主:
公司用的是2005和2007的,大部分都用2005的稳定,也没办法啦

网友:
    cadence 16.5支持PDF位号查找,无论是导出的,还是打印成的PDF文档都支持PDF位号查找

楼主:
CANDENCE很强悍呀,么有办法,公司只用PADS,哎。。悲剧

网友C:
spb15.7同样支持索引,pads是不是直接作为一张图片来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b15.7同样支持索引,pads是不是直接作为一张图片来处理的?

是啊,PADS就是直接作为图片处理在PDF中,根本不支持搜索位号,我还想提出个创新呢,这下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