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sheet reference 问题

楼主(2012-06-13):
以前还好好的,我画板子backannotate一次后,这种单向的port标不上页码了,怎么回事?

楼主:
刚刚在别的机器上试了,不是打补丁的问题,版主,SOS求救啊。。。

网友:
    看提示是 Port不能加页码,要Off-page才可以的。不太清楚你之前的是怎么加上的

网友:
    做完 backannotate 有不見頁碼,再重新做一次 annotate (注意裡面勾選的類別),應可修改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