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个PADS文件转到allegro 问题

楼主(2012-06-13):
   pads文件转到allegro时,哪个阻焊层  SOLDER  MASK   都没有值,不会要自己一个个封装改吧。

网友:
    一个个改吧,或者写个程序自动改。

楼主:
    这不是要我命吗?,大侠,什么程序能不能给我一份呀。

网友:
    只有一种封装改的办法。

网友:
    我轉完後會自動加入Soldermask_top or Soldermask_bottom

楼主:
    你是怎样转的,告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怎样转的,告知一下。

PADS到allegro格式转换步骤
    1、首先建立一个allegro的工作目录。此目录放在psd_date下,如:f/cadence/psd_date/work
2、在PADS中输出于PowerPCB 5.0版本的。asc文件。具体操作:file/expor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1”中建好的输出的文件路径及文件名,确定后弹出ASCⅡoutput对话框。按下select all按钮,在format处选择版本,ok。
3、用cadence里的pads translator程序转换文件格式。开始/程序/candence psd / allegro utilities/pads translator,运行后会弹出对话窗口,在相应位置填入输入、输出文件路径按下ok即可。
    4、运行allegro,用file/open打开此文件。

楼主:
    XYX365  你好,我按你的方法成功的导出了焊盘和阻焊,但是阻焊层的焊盘与本身的PAD 一样大,是怎样一会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WORK

楼主:
    终于搞定了,啊呀,不容易呀。

网友(2012-08-20):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啊呀,不容易呀。

 在allegro中有这样一个设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DS到allegro格式转换步骤
    1、首先建立一个allegro的工作目录。此目录放在psd_date下,如:f/cadence/p ...

    你好,怎么我转的时候每一层都会出现两层铜,还有删除一层,还有BGA焊盘下的走线全部没有连接到焊盘出现三角形的符号。这是怎么回事啊,希望高手给些提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怎么我转的时候每一层都会出现两层铜,还有删除一层,还有BGA焊盘下的走线全部没有连接到焊盘出现三 ...

    貼一張圖片來看看,Allegro 的版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