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Mentor Expedition导入SIwave

楼主(2012-06-13):
有哪位将mentor Expedition数据导入过siwave,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是提问过这个帖子么?怎么还问?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8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提问过这个帖子么?怎么还问?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850-1-1.html

我安装的是SIwave5.0,安装的时候没有你说的那个选项,Mentor Expedition用的是最新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像和candence的链接工具一样的插件,可以直接链接的

网友A:
那个本来就不是siwave5.0自带的,那个是ansoft4.2里的integration或者是ECAD5.0的插件,你得去找这两个软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本来就不是siwave5.0自带的,那个是ansoft4.2里的integration或者是ECAD5.0的插件,你得去找这两个软件 ...

现在是导入了,不过导入的数据没有板子的边框,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