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S晶振中的“49S”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6-13):
rt,要买晶振,不知道这个49S是什么意思,还有49SMD,只知道后一种是表贴的

网友A:
49S 代表晶振的封裝規格。其他封裝還有 49U、UM-1、UM-5、.........
就如同電阻有 DIP 1/4W、DIP 1/2W、DIP 1W、DIP 2W、0201、0402,0603,080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S 代表晶振的封裝規格。其他封裝還有 49U、UM-1、UM-5、.........
就如同電阻有 DIP 1/4W、DIP 1/2W、DI ...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