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转换

楼主(2012-06-13):
怎样将protel99中的电路原理图转换成PDF格式

网友:
好多年没用了,记得是要装pdf软件,然后在打印处选择打印pdf……

网友:
装pdf软件

网友:
恩对的,去华军软件或则哪里弄个pdf打印机。

网友:
这个可以用,打印室,设置打印机为这个软件,然后另存为就行了

pdfFactory Pro.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