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蛇形差分走线

楼主(2012-06-13):
在Router中,设置了差分信号,右键不能选择Add Accordion  显示为灰色,但是其他的非差分单根信号线 可以选择Add Accordion,求解怎么设置 差分信号的蛇形走线

楼主:
没高手能回答?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cd7133d8ce2f0066f5332276.html 我走了一下是可以的。。百度上有教程的,我剛看的。。

楼主:
    谢谢  搞定了   要先走一段线  然后就能Add Accord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