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PCI 封装问题

楼主(2012-06-13):
CPCI 插座的封装,   原理图上是  A1  A2  A3 ..... A25   B1  B2  B3.... B25  C1.....        , PCB 上是  1  2  3 。。。。。顺序下去, 同步时候,出现错误,  我在 PCB 库那边 做了 maping , 还是有错误, 应该如何修改啊???

楼主:
修改 PCB 封装, 把原来的数字序号1  2   3   4  。。。。。。 改成 A1    A2   A3 ...........B1   B2   B3......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