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箔时候FLOOD ALL 和HATCH ALL的区别怎么理解?

楼主(2012-06-13):
大虾们,能否详细介绍下区别,在PCB铺铜箔的时候FLOOD ALL和Hatch ALL的区别。怎么理解,怎么使用呢??

网友A:
请查看相关贴子。有问题时先在坛子里搜一搜。

网友:
FLOOD ALL  重新覆铜
Hatch ALL    在你打开一个已完整覆铜的文件时,你不能看到完整的铜皮,这时候选择Hatch ALL 就是把之前   覆好的铜皮我这显示

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看相关贴子。有问题时先在坛子里搜一搜。

下次会注意滴!!!

网友B:
我一般就用FLOOD ALL ,反正也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就用FLOOD ALL ,反正也不会错

我也是如此,只是被别人问道,自己不了解不清楚所以才来询问懂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