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版本兼容问题:pads.07pt怎么用09直接打开啊

楼主(2012-06-13):
请教一个版本兼容问题:pads.07pt怎么用09直接打开啊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通过09把pads.07pt转成pads.09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09把pads.07pt转成pads.09pt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步骤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1、打开库转换软件Library Converter
2、点击Add Library
3、找到你要转换的.pt07文件
4、Select All  这样就选中你要转换的文件 点击Convert  这样就大功告成立   注意你转换后存放的位置  别找不到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库转换软件Library Converter
2、点击Add Library
3、找到你要转换的.pt07文件

 谢谢谢谢 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