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单线GPS天线阻抗。

楼主(2012-06-13):
单线GPS天线阻抗(50欧)怎么算?

网友A:
用Si9000 计算   要有参考地

网友:
    麻煩,,,直接告訴板廠,某根線要做50歐姆阻抗就行了,自己走線注意干擾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i9000 计算   要有参考地

您好我的是1.6MM的两层板,按您的算法要走线多少个Mil,与的的距离要多少个Mli.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的是1.6MM的两层板,按您的算法要走线多少个Mil,与的的距离要多少个Mli.谢谢了+

算了下,阻抗线走21mil,左右包地距离3.5mil,阻抗线投影区要有地,铜厚1/2 O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下,阻抗线走21mil,左右包地距离3.5mil,阻抗线投影区要有地,铜厚1/2 OZ。

谢谢了,请问左右包地距离3.5mil,板厂做得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请问左右包地距离3.5mil,板厂做得了吗?

3.5mil好点的板厂是可以控制的,双面板做阻抗主要参考左右两端的地线。
你可以试试阻抗线25mil,左右地线距离5mil,阻抗线背面左右25mil挖空,这种做法对RF线的抗干扰会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mil好点的板厂是可以控制的,双面板做阻抗主要参考左右两端的地线。
你可以试试阻抗线25mil,左右地线 ...

    谢谢大哥。我老大叫我走线为70Mil与地的间距为15Mli 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我老大叫我走线为70Mil与地的间距为15Mli 是否可以。

可以的,但是70mil的线,你匹配电路那里走不了这么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