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耳机屏无图3秒

楼主(2012-06-13):
现做一个影音产品,插耳机或者电源屏无图3秒,然后又自动灰复。(用金属的东西轻触地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用手摸板子的地,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各位大侠处理方法

网友:
地孔少了?最好上源文件

网友:
lz你设计PCB的时候在接口位置是否有防静电的措施呢,很可能是这个原因,还有就是电源部分的载流能力是否满足你产品的功耗呢,

网友A:
我插HDMI或者DVI座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碰座子金属外壳时

楼主:
静电没有问题,过孔也很多。现在经多方分析,很有可能是芯片问题,还待进一步确认

网友:
会不会插进去的时候会短一下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插HDMI或者DVI座时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特别是碰座子金属外壳时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我做过实验,戴上静电带和不戴还是有点区别,热插拔类接口都这样,USB也是,需要加ESD器件。

网友:
    手工增加一批tvs,然后再看

楼主:
    问题已解,所有端口的线都加一个磁珠

网友:
    是每跟地线与数据线都加,还是只有地加

楼主:
    地和数据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