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工程师说这样做,回流有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6-14):
我今天LAYOUT了个无线板,电源部分,工程师说电源IC太靠近板边了,回流的地区域很窄,如图一,
我有点困惑,这是个四层板,U2的临近层就是参考GND层,如图二,电源是低频电路呀,低频电路是沿电阻最低回流呀,
电源芯片的信号回流应该是通过参考GND层回到电源IC呀,怎么会通过IC旁边的铺地区回来,
哎,,问工程师他没告诉我答案,,郁闷,,,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下,

网友:
你的5VIN没分割作为平面层? 这电源IC是不是MM3904或者3906之类的?

楼主:
电源平面分割了,图二是参考地层,,

网友:
1.你先查查那个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有推荐布局最好参考推荐布局,还有输入,输出的电流的大小,你的线宽是否能满足载流能力
2.说你回流的地区域窄,是指表层的输入输出地回路太窄,输入电源的地和输出电源的地尽量近并且面积足够大(查数据手册),这样输入输出的回流路径小,引入的和对其它信号的干扰小
3.信号沿阻抗最小的路径回流没有错,所以说你回流区域窄,加大表层的输入输出的地面积,就是减小回流路径的阻抗,通过参考层回流实际大大加大了回流路径,还给参考层引入辐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