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遇到铺铜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我在改板之后发现铺铜把整个 板里面除了电源网络外的所有网络都连接起来了,检查了设置,跟同时打开的其他板子都是一样的,请问到底是哪里除了问题?有谁可以解决下??家里没安装软件,所以添加附件

网友:
请问你的覆铜有什么问题,我没发现问题

网友A:
楼上的两位朋友,能不能帮我把allegro 文件 即*.brd   转换成PROTEL  99SE   PCB   文件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两位朋友,能不能帮我把allegro 文件 即*.brd   转换成PROTEL  99SE   PCB   文件好吗?

你传说来 我试试  不一定行

网友:
走的线都不包地的啊  器件摆的太乱了

网友:
看了一下,没有你说的那个问题出现呀,铺铜很正常,是不是你的软件出了问题呢?

网友A:
黑驴蹄子大侠,给我一个QQ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驴蹄子大侠,给我一个QQ好吗?

AD 09是可以打开allegro软件的brd文件的,打开以后在AD里面你save as成PCB 4.0版本的就是能用99打开的文件了。
不过你要注意,这样二次转换容易出现问题,在用99打开以后最好仔细的检查下。

网友(点评):
前提是安装有高于或等于你要打开文档的allegro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