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灌铜时,PTH可以成热焊盘,pad却不可以~

楼主(2012-06-14):
问题如题,研究了很久,也没能解决。双面板,两面铺地,只有pth可以铺成花孔,smd的pad全部链接到铜皮上了,跪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可以的

呵呵,刚才已经搞定~~

网友:
在灌铜的时候有个设置里面有设每种形状如何关联的f:/未命名

网友:
f:\未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