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问题

楼主(2012-06-14):
双面板 ,需要双面灌铜铺地,一面灌铜默认是地,还有一面灌铜不默认是地,该怎么设置啊?打通孔让两面地连接时有什么注意点吗?

网友:
可以设置的呀

网友A:
灌铜边框线,选关联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铜边框线,选关联网络

谢谢哦,在空白地方打过孔怎么打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哦,在空白地方打过孔怎么打的啊?

选择网络,右键add via ,要打多少打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