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弧度的异形PAD 怎么建。。

楼主(2012-06-14):
看图,
用shape symbol 去建这个PAD的时候,R0.075的弧度怎么拉出来。。。

网友:
用线画外形,形成闭合框,然后用compose shape转成shape。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实在不行用autocad画好dxf导入再转shape吧

网友:
这种肯定要先建Shape的

网友A:
先建一般的 Shape , 然後再用 Edit Boundary 去修正即可

网友:
异形焊盘 用shape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建一般的 Shape , 然後再用 Edit Boundary 去修正即可

    感谢~,我一般都是这样去建的,就有弧度的时候拉不准,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

网友:
    那應該不會才是 , 重點是 grids 要訂的比較小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