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 SDRAM SRAM 需不需要走等长线

楼主(2012-06-14):
在一般情况下 SDRAM(工作频率133M)  SRAM等 需不需要走等长线,这些存储芯片在那些情况下需要走等长线,求教

网友A:
可以不走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走等长

谢谢 ,什么情况下要等长,时钟频率达到多少?还有我在Router里面设置等长组,走完线发现也并不等长啊。求教了

网友:
SDRAM等长要求不高   以前做过150M左右没有做等长   条件允许等长就更好

网友:
等长并不是主要目的。

等长是为了满足时序,满足芯片的setting time.

有空间的情况下应该做等长,等长是为了保险起见。

以前有接触过一个案例,同样的一个板,在第二年又量产的时候,芯片工作就不正常了。

原因是内存颗粒更新了,内部频率比之前提高了,但是没有做等长,时序就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