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2asc这个软件装不了,怎么把AutoCAD导logo到Pads呢

楼主(2012-06-14):
Bmp2asc这个软件装不了,怎么把AutoCAD导logo到pads呢,我用autoCAD把图片以dxf格式导出了,但是在pads中import→DXF却不行,导不进去,求高人指点!

楼主:
一直报错说:This Version of import file is not supported:AC1018.

网友(点评):
autocad导出来的版本过高了。

网友A:
Bmp2asc 不用装,直接放在D盘里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mp2asc 不用装,直接放在D盘里面就行。

放在D盘也打不开呢,就直接说:此文件的版本与正在运行的windows版本不兼容。
Jimmy大神 求助啊

网友(点评):
将win7干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直报错说:This Version of import file is not supported:AC1018.

我是2010的CAD,另存的是04版本的DXF,pads是9.0版本的

网友(点评):
另存为2000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放在D盘也打不开呢,就直接说:此文件的版本与正在运行的windows版本不兼容。
Jimmy大神 求助啊

系统是WIN7的

网友(点评):
将WIN7干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WIN7的

    建议装xp sp3

网友B:
    把文件上传上来。可以帮你试一下。

网友:
    试试存成Autocad R12版本的DXF

网友:
    CAD文件要转成2000的DXF才能导入.

楼主:
    2000的DXF和Autocad R12版本的DXF都试了,还是不行,谁能帮忙转一下么 不尽感谢

    mophie_M1-Chip-Print File_010412.z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文件上传上来。可以帮你试一下。

    麻烦你了 非常感谢

    mophie_M1-Chip-Print File_010412.zip

网友(2012-07-30):
    关注~~这个软件怎么打不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