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设置AD9.3使自动布线产生不同规格的过孔

楼主(2012-06-14):
     各位AD高手:我想让AD9.3自动布线时;地线的过孔尺寸较大。其它信号线过孔的尺寸较小。不知如何设置AD9.3

网友A:
在过孔的规则设置中单独新设置一个地网络的过孔大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过孔的规则设置中单独新设置一个地网络的过孔大小就OK了。

protel99se可以设置不。我像类似的设置了;好像protel99不买账。照样按ALL类规则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protel99se可以设置不。我像类似的设置了;好像protel99不买账。照样按ALL类规则布线。

99用的比较少,规则这边也很少接触,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希望吧里有别的高人帮你解答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