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建立元件庫。

楼主(2012-06-14):
就我所知,orcad元件庫包含好幾件檔案,而一個檔案只能放一個元件,請問是否有辦法在同一個檔案裡,放入兩個元件以上?
譬如我要建立一個元件檔是一個LED+一個電阻:或是一的八個電阻的排阻,請問該怎麼做,不應該是通通自己畫吧?謝謝。

网友:
我也学一下啊

网友A:
ORCAD 一個 OLB 文件裡面可以放很多元件,就如同 ORCAD 本身自己現有的 OLB 文件。
通常是 ORCAD 本身沒有的元件,才會自己建立元件。至於是一個 OLB 文件放一個或是很多元件,由你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一個 OLB 文件裡面可以放很多元件,就如同 ORCAD 本身自己現有的 OLB 文件。
通常是 ORCAD 本身沒有 ...

請教大大,因為我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OLB檔,如果要放超過一個元件時該怎麼做?

譬如我要放一個排阻有八個電阻,我難道不能用ORCAD內建OLB裡,抓一個電阻,剩下七的用複製的嗎?

我發現不行,原因是因為一的OLB檔只允許一個NAME與VALUE。我做一個排阻,至少要八個NAME與VALUE,NAME與VALUE在OLB檔裡又無法複製,所以我覺得很困擾,但ORCAD的設計應該不會這麼差吧,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遺漏了甚麼?

网友A:
ORCAD OLB 文件裡面,不允許元件有相同名字。

針對相同元件外觀複製的操作方法如下:
假設由其他 OTHER.OLB 複製一個 R 到新的 A.OLB,然後先將 A.OLB 裡面的 R 元件 rename 成其他名字,例如 1K,然後再由 OTHER.OLB 複製一個 R 到新的 A.OLB。這樣  A.OLB 就會有 1K 和 R 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ORCAD OLB 文件裡面,不允許元件有相同名字。

針對相同元件外觀複製的操作方法如下:

大大感謝您回答,不過您可能誤會我的意思,我直接這樣講好了,請見附圖,當我把R點開的時候,我可以在R裡面,利用現有元件庫畫成一個排阻嗎?

网友A:
當可以複製圖形方式,去產生相同的圖形。
在點選的時候,先不可以有 PIN 和虛線外框(只要裡面線段),然後才點選複製。
接著將外框加大,貼上剛剛複製的圖形。最後加上 PIN 就大功告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可以複製圖形方式,去產生相同的圖形。
在點選的時候,先不可以有 PIN 和虛線外框(只要裡面線段),然後才 ...

大大您好,您的方式跟我一開始做的一樣,但我一直不認為orcad真的這麼笨。應該可以用呼叫別元件的方式來建立元建檔。

倒是,如果我想命名似乎就沒有辦法了吼?例如下圖,我可以在元件庫的某個檔案做到這樣嗎:

网友A:
複製完畢後,要把外框縮小到適當範圍,再加上其他組別的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複製完畢後,要把外框縮小到適當範圍,再加上其他組別的 PIN。

想再請教大大一個問題,請問要如何讓我的排阻,變成如附圖下的結果:

网友:
請看圖片

楼主:
多謝大大,我終於了解了~

楼主:
各位大大,我終於找到了,這篇文章才是我想表達的意思,供各位參考:
http://www.dzjs.net/html/PCBjishu/2008/0805/3288.html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523-1-1.html   4樓與你找到的方法是相同的,5樓的方法用拖拉更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