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 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14):
请问各位大侠  在LAYOUT 时为什么要做尖角(如上图) 先谢了!

网友:
给个完整点的图

网友A:
開關電源CHOKE那裡的吧??!!。。。。防雷擊用的。尖端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開關電源CHOKE那裡的吧??!!。。。。防雷擊用的。尖端放電~~~~~~~~

能否细说呀》谢谢..

楼主:
我也听一些工程师说是用来放静电、防雷什么的  但还不是很明白? 知道的兄弟能否稍微解释解释下 或者 有没这样的资料看看

楼主:
本帖自己顶一下,希望有路过好心人

网友:
防雷电路我也做过,不过我这公司的防雷部分都是使用气态防雷管来进行防雷,这种尖端放电的还没接触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