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的DNI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14):
最近看了一张电路图上面,很多元器件上面写的DNI,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DNI = don't need install 不用安装
同NC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I = don't need install 不用安装
同NC

这是百度知道里的答案,但是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就是 这样了啊

网友:
不用安装

网友:
2楼正解,就是不用安装的意思,这个与DNP、NC应该都是同一个意思!!

网友:
还有NO FIT

网友:
还有NO-POP吧

网友:
另外有些公司會用 NM 來表示不用上元件。

网友:
另外有些公司會用 NM 來表示不用上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