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芯片中间的散热焊盘要接地吗???

楼主(2012-06-15):
如题,占线等,呵呵。

网友:
不是所有的散热盘都是接地的,我做过有接电源的 做的时候要看清楚就好了

楼主:
规格书上没写啊

楼主:
我的这块芯片要散热的。不知道一般情况下,中间的散热片 是接地?还是接电源?还是可以什么也不接(孤铜)呢

网友:
QFN底部的散热焊盘基本上都是接地

网友:
一般都是接地